hp dv4 白的横线

楼主(2012-03-13):
hp dv4 白的横线 经检查  屏线被屏轴磨断,找到相同的 屏线换上 还是一样的故障 (屏全部是白的横线 但能稍微看到hp的标志  换别的屏则直接是白屏lp141wx3),屏型号是 B41EW04   我换的是lp141wx3的屏,难道是不兼容吗,外接正常显示,屏线也更换过好几根,都是一样的现象。会是显卡的问题吗?正在找屏换换看,

网友:
把主板拆出来,按住显卡开机

网友:
加焊显卡,先排除虚焊

网友:
白线的话屏相关,跟虚焊无关吧

网友:
应该还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我这有一台跟你的一样问题

网友:
测量LVDS。四对,有1V以上电压,对地值一致。。。

网友:
屏有问题吧   HP本本挑屏的

网友:
屏供电,排线,屏本身都有可能要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