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海尔T68 主板T14S灰屏

楼主(2012-03-13):
外接正常,内接灰屏,换了三个显卡都一样,可以进系统,没找到这个图纸,怎么查呢?屏线也量了

网友:
换屏了吗

网友:
测试哈灯管色    还是就是高压板      电压到位没有啊

网友:
换个屏试试

网友:
屏换过了屏换过了

网友:
是不是少了一种颜色  R  G  B

网友:
手头有个机器 换了显卡 还是不显示    外界正常   , 想找图纸看看 lcds的条件  找不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