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上电

楼主(2012-03-13):
一块精英主板不上电,触发开关没有反应,那么这样的故障就要按照不开机的维修思路来检修,先插上电源让主板先有待机电压,再摸摸主板上的各个芯片看它烫不烫,要是烫就表明那个芯片有短路或是坏掉,天啊好失望没有发烫的,再查开关针有无待机电压3.3V或是5V有,查绿线到南桥看绿线电压有没有,查到有。有些主板是IO也参与开机的,但有的是系统南桥独立开机,我查的就是一个系统南桥,刚开始没有去看,还去查IO条件,好蠢。想这样的独立开机的南桥没有图纸是不好去查他的开机条件的,怎么办?那就跑线路吧,从开关针跑到南桥,然后就接上电源再用表笔放在开机针进到南桥边上的线路上,同时触发开关针看有没有跳变,由高变低,有。哎难道是桥坏了,还是先查查别的地方,先不要动桥,再查36.768HZ晶振两脚电压发现两脚电压一样,有戏了。就立马换了晶振,换好后电源接上触发掉电,心想是不是耦合电容还有坏的,立马就不电容和连在一起的电阻也换掉,最好是要同一块板上的,换了测试跑码亮机

网友:
手头上也有几个类似的故障,试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