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时钟电路的检修

楼主(2012-03-13):
CPU的时钟就是时钟芯片给CPU的一个信号,一般为时钟发出信号经过一组耦合电容,再经过一个电阻然后直接到CPU。(耦合电容和电阻一般都在CPU旁边)除了上面的这种模式还有就是时钟芯片发出信号直接到CPU的等等还有别的。
今天修的板子一开始也是跑00,首先第一步测供电,发现各项供电都正常,既然供电正常,那下来就是测时钟,发现CPU的时钟没有,那肯定是时钟电路这里有问题了,经过跑线路发现这个电路是由时钟发出信号经过一组耦合电容再经过一个电阻就直接到CPU。测了一下时钟旁边的晶振,OK的,本来想直接换时钟芯片的,但想到CPU旁边的这组耦合电容经常容易坏,就找了个替换了。换了后一测发现一切正常了。上CPU一测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