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键盘问题

楼主(2012-03-13):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三星RV411的笔记本,按键盘显示不正确,外接键盘OK!故初步判定为键盘问题……后来换一个键盘后,问题依旧!不确定是不是EC问题!!!!!
望各位指点一二,不胜感谢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
在下遇到同样的问题 换键盘故障依旧很是郁闷

网友:
换个三星原装的屏幕看下,  一般可以好

网友(点评):
不知所云。。。。

网友(2012-04-16):
屏短路了才出现这个问题的。已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