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 NF55 不跑码 复位灯常亮 维修

楼主(2012-03-13):
版型 冠盟 NF55

故障现象 不跑码 复位灯常亮

接到板子后 打了下全板阻值 都在正常范围  上电测量 诊断卡 显示 NO  不跑码 复位常亮   测量 内存供电  1.8V  正常  桥供电  1.5V 正常  总线供电 0.09V 不正常  CPU 供电 0.9V 不正常  目测 总线供电地方的PCB 有发黄痕迹 怀疑管子高温  把管子 和电容一起换掉  上电 不高温了  但是1.2V总线供电 还是没出来   换了 LM358  还是无果   又换掉 CPU  PWM芯片 ISL 6566  CPU供电还是无  由于此板是单桥  怀疑桥虚焊  用手压桥 触发跑码    咱穷 买不起BGA   亮出咱的 AT 852D吧  风嘴 去掉  芯片周围加好焊膏  芯片上方核心位置盖了个 一角钱的硬币  然后开风枪  380度 离桥大概 2  ---3  厘米左右 来回吹  几分钟后 桥下面波涛汹涌 用镊子轻点下桥 4脚 都能点动   关风枪 冷却  上电  跑码 亮机

网友:
楼主的思路不是很清晰了,先内存供电,后总线供电,复位信号还与PWM有关全换了,有点盲目了.没有总线供电就应总线供电的开启信号.

网友:
这样的问题碰到过很多了  都是桥没工作不发出总线跟CPU开启电压   这两个电压同时没有的话就肯定是桥问题了   当桥收到PG信号以后就会发出这两个信号的

网友(2012-04-22):
塞外高手
用镊子轻点下桥 4脚 都能点动 ??哇厉害。我用bga加焊也就动一角,你还4角??? 要我用风枪我真不会,试过一次,,桥是能懂了,但已经死翘翘了。。
楼主思路还是不够清晰。弯路走得多。还要再加练下技术。精神可嘉

网友:
怎么会想到断线····10片主板 断线的最多2片··而且还多数是人为的···
精辟
你怎么知道桥收到pg,你怎么知道没有断线

网友(2012-03-13):
楼主支持你 咱也是穷人

网友:
不错,有创意 顶,这样修了用不久

网友:
没工具,只能这样了

网友:
咱们也很穷  但俺们压桥是有一块钱  还好比你富一点

网友:
用风枪吹桥,掌握好温度跟上BGA差不多 建议楼主还是买台BGA吧

网友:
楼上很有幽默精神呀!楼主什得支持下。

网友:
很好啊给力啊

网友:
我有你的技术该多好呀,昨天刚把一个桥焊坏了

网友:
楼主很强。。。。。。。。。。。。。。。

网友(点评):
你也很强啊,看到你我就高兴了。。呵呵

网友:
学习这种技术,以后也这样干干,多谢分享了。

网友:
要是写上思路,对我们新手,更好学习,

网友:
LZ比较幸运,板子居然没有变形!!
一般芯片在板子中间的,我都先把板子烤热了。再焊桥。。 靠边的就不用了。。
不然肯定鼓包要不就是等冷了板子恢复原形,直接掉点

网友:
AMD板到手后第一就考虑加焊桥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值得学习,但是一般单桥的 ,我们都会先加焊桥,不行的话就修电路

网友:
用不久~!估计3个月不到

网友:
这样也行,LZ真牛,收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