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1i 公共点不出电压

楼主(2012-03-13):
公共点不出电压被保护了,  要怎么查 。

网友:
后级没有短路,之前进过水。修好后现在又不行

网友:
保护隔离没过吗,查保护隔离

网友:
保护隔离那几个管子查一查吧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般是没有VCC3SW

网友:
先查短路,查各电感对地阻值,查保护隔离电路,从入口处查各元件

网友:
这样的问题要仔细点修啊
进水的地方坏的多啊
不然烧板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