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解答 联想L2060WD液晶显示器 烧二极管

楼主(2012-03-13):
昨天收了个联想L2060WD 开机没任何反应 灯不亮
后来发现 是SR520 击穿 造成通路 导致
然后找了个SR560 代替 屏亮一切正常
可惜过了5分钟 SR560 也击穿   发现温度很高
SR520 可以用哪种代替啊  推荐一个
请问怎么解决!

补充内容 (2012-3-15 17:36):
问题解决了  在哪里修改状态呢

补充内容 (2012-3-15 17:44):
问题解决了 大概就是高压包脱焊造成  我重新焊接后  取了个TAT电源上的大稳压二极管 换上点机 3个半小时  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这种开关电源修的时候要小心,不行就买个模组 几块钱,

网友A:
高压包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包有问题

高压板6个针脚 任意接 电阻为0
2个针脚 电阻为441

网友B:
找个差不多的二极就好用,温度高,应该查后面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差不多的二极就好用,温度高,应该查后面电路有问题

就换了一个差不多的 换上 还是击穿  后面电路 都没查到问题啊

网友C:
  找个功率大点的装上试试 其他地方有没有问题 !不行的话换个板吧

网友:
高压转低压的那个包是好的 吗?

网友:
这个2级管好像是给高压部分供电的你直接在这飞线出来接个外接高压条试试

网友:
查一下该二极管末级电路。或者打一下阻值是不是偏低

网友D:
这个显示器的通病是,高压包和灯管坏,应该是灯管漏电,拆开弄灯管的绝缘吧,加套管,这个液晶,是出厂灯管就没有弄好,导致大量的换灯管和高压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显示器的通病是,高压包和灯管坏,应该是灯管漏电,拆开弄灯管的绝缘吧,加套管,这个液晶,是出厂灯管 ...

灯管我测试了 是好的可以亮

网友:
那可能是大滤波电容不行

网友E:
》可惜过了5分钟 SR560 也击穿《
建议窜连一只电流表看看 可能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惜过了5分钟 SR560 也击穿《
建议窜连一只电流表看看 可能更清楚

我也在找 哪里电流过大    我用一般的稳压二极管上 上去 30秒就烧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个功率大点的装上试试 其他地方有没有问题 !不行的话换个板吧

我也想换板啊   这边板 淘宝最便宜都是150 而且没货
那么贵  修了又能给客户保多少呢 蛋疼啊!!

网友F:
你要是确定SR520后面部分(电容、高压包,灯管)没问题,就换一个大一点的吧!,我将SR520的参数发给你参考。

网友:
屡烧管子电流过大,估计高压包虚焊或者有匝间短路

网友G:
你在atx电源里拆个体积大的二极管再换上去看看

网友H:
将12V滤波稳压之后的负载断开,看还烧二极管不,不烧,再接高压板,不要接灯管,再看,接那一级烧,基本上就是那一级的问题了!

网友:
真是无巧不成书 我今天也在修这个显示器 也是这个SR520烧了 也同样是找了个SR560上去当时好了 过了一会也是又烧了 不解 上来寻求帮助 正好看到首页这个贴 晕

网友:
真是晕 呵呵 而且我这边板子不好找啊 而且又很贵!
我现在都还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将12V滤波稳压之后的负载断开,看还烧二极管不,不烧,再接高压板,不要接灯管,再看,接那一级烧,基本上就 ...

恩 你这个办法 可以试试 试后给你答复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要是确定SR520后面部分(电容、高压包,灯管)没问题,就换一个大一点的吧!,我将SR520的参数发给你参考 ...

非常感谢你的 参数! 我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在atx电源里拆个体积大的二极管再换上去看看

我试了个小的 5秒就冒烟 呵呵

网友:
仔细查一下电源部分看有无其它零件坏

网友I:
估计是负载的问题.感觉应该把负载一级一级断开查找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I:
估计是负载的问题.感觉应该把负载一级一级断开查找原因.

二极管周围的原件 都取下来测了  都正确的! 郁闷

网友:
楼主看看5V的负载,或者看下驱动板上有无发烫的原件

网友:
有发烫的原件  好像有3处 一个是大线圈 黄色那个  还有就是有散热片的管子  再就是我那个问题二极管

网友:
首先来没有风险的搞,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