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4231P主板进水维修

楼主(2012-03-13):
DELL LA-4231P主板进水维修

进水严重,多处受灾。清洁之后,看待机正常,开机后,电流到0.12不走。

主板缺少供电。查找VR_ON=3.3查CPU电路PL14  PL15,两个电感都没有电压,芯片ISL 6262,   44P VR_ON=3.3V,20P  VIN=19V ,BOOT等其他引脚都好的,根据之前进水有腐蚀看,这个芯片应该是坏了,料板上换一个上去,电压还是没有出。

打电感一边波形不对,查一下对应的电路, UGATE2=1.2V   LGATE2 =5V ,看来后面的管子有击穿,换掉PQ46,CPU供电全出来了。

电流还是没有什么变化,继续下一步维修。测试发现桥供电PL26电压只有0.4,示波器测电感两端,判断是别处来的电压。这个芯片也是重灾区,根据做的标记,这个芯片受灾严重,换了之后,看一下阻值,没有异常,加电看看。电流跳一下,轻微晃动,坏了,又出问题了,测试电感阻值,为0.

拆掉电感,测量是后继电路短了,上电烧吧。摸了很久,只有南桥微热。不说了,换南桥。摘掉南桥阻值正常。换一个新的上去。加电,到了19V,又摆动一下,又变老样子了,我哭了,南桥坏了。阻值为0.后继短路,算了,先摘桥,然后把上下管换了,还有两个电容,一头发黑,省的再烧我一张桥。

换好之后,开机电流还是上不去,这个电路的电压还是0。4,看芯片工作条件,没有主供电。放大镜仔细看,电阻PR291和芯片5P之间,,中间有断线,把线补齐,开机。电流上去了,几次上扬,亮机了。装机检测没有问题。装机完工。

下载次数: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