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910内屏正常外接不显

楼主(2012-03-13):
本人是新手   现在有这么一台笔记本   内屏是正常显示的   但是外接不行
   笔记本按切换键有用  能切换出去   可就是不显   设置  分辨滤都没问题
     现在发现的是VGA接口15脚有5V电压,但是插上VGA线接上显示器这的电压就成了3.6了
   看着症状应该是这个电压出错了  才不显  但是不知道该修哪   求各位高手指点  给小弟点意见
   谢谢    显卡是独立的

网友:
换个显示器试一试

网友:
15脚为串行时钟总线。你可以测测到北桥的VGA集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