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gf6110 isl6566 CPU供电过高2.1V

楼主(2012-03-13):
ep-mgf6110   电源管理IC isl6566  CPU供电过高2.1V  找不出问题? 请都高手们是那里有问题{:soso__6235880048239246314_3:}

网友:
这个很难吗?先查vid。看看他应该输出多少,然后去查反馈

网友:
vid0 1 2 3 4都是对地,,,vid12.5  无电压  vrm10  无电压

网友:
vid12.5  是不是连一个电阻的?  不知我这里是不是被不小心拆掉了........现在电压是1.89     电感叫

网友:
AAAAAAAAAAAAAAAAAAAAAAA

同学你可真大胆 适可而止啊 这样你那点分很快就变负的了

网友:
怎么没人救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