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闪屏故障一般的原因分析

楼主(2012-03-13):
笔记本屏幕闪烁在前几年的笔记本维修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但由于笔记本使用寿命的逐渐减少和采用LED背光的笔记本成为主流,这种故障在维修中越来越少见到了,在这里唯佳为您简单分析一下这个故障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笔记本屏幕闪烁常见的有三种原因:屏背光引起的屏闪和主板充电切换电路引起的屏闪(老式采用LCD背光供电的屏),还有屏本身质量问题。下面就依次分析一下这三种情况。

一:屏背光引起的屏闪烁
故障表现:笔记本背光不定时闪烁,频率很快,有时是闪几次,有时会是持续几分钟。
出现这种情形是由于给屏幕背光供电的高压板不稳定或是灯管接头处的焊点连接不牢固出现打火。
高压板引起的屏闪可以更换高压板就能解决问题。在我们日常维修中,有时出于原装高压板价格和货源方面的原因不得不通过改装通用高压板来实现维修目的。相关内容请阅读《笔记本屏暗的原因和常用维修方法》
灯管接头处的虚焊引起的屏闪时间长了后果比较严重,仔细观察屏幕的左下角或是右下角会有一小片黑色的阴影,这是接头处虚焊引起的打火已把周围的元件烧糊了。在修复后也无法去掉这一小片阴影。

二:主板充电切换电路引起的屏闪烁
故障表现:笔记本在电池和电源适配器同时使用时会不定时出现屏闪,同时屏幕右下角的充电指示标识会不停切换,单用一种供电时故障现象消失。这种故障在笔记本维修中比较少见,主要是由于主板上电池切换电路的不元件不稳定引起,对主板充电电路的元件进行维修即可修复故障。
还有一种情况是由于电源适配器质量原因所致,在这里唯佳提醒大家,电源适配器尽量用原装的,或是用质量好一些的OEM产品。千万不要贪便宜使用几十元的电源,这种电源拿在手上轻飘飘的,其所用材质可想而知。

三:屏幕本身不良引起的屏幕闪烁
其实近几年由这个原因引起的笔记本屏幕闪烁占有很大比例,之所以把它放在最后是因为这种情况只局限于同一批次几个型号的笔记本。具体故障表现是:一般先在笔记本电脑屏幕下方会有一根亮线,过不了多久,亮线会演变成全屏闪动。相信大家对前段时间惠普的“闪屏门”不陌生吧,HP笔记本使用的LG Philips LP141WX3-TLN1这一批次的屏幕,就有可能会造成闪屏。

笔记本屏闪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7930-1.html

网友(2021-07-27):
讲的非常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