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异的联想旭日420A掉电问题

楼主(2012-03-13):
该机器是本店(迅捷电脑)3天前卖出去的一台二手本,今天客户拿着机器过来说电不亮了。
首先接可调电源看上电情况,电流上一点就马上掉电回待机电压。掉电速度非常快。
拆机测各个电感对地阻值,发现1.05V供电电感对地0欧,这肯定是短路了,机器上电后肯定要掉电保护的。用烙铁翘起电感一端,判断为接北桥端短路,测北桥上电容有6个电容两端阻值为0,怀疑北桥损坏。于是拿去BGA拆下北桥。清理好主板焊盘和显卡焊盘。测主板上阻值为十几欧,测北桥上那几个开始为0欧的几个电容有20来欧,北桥没有短路啊。由于手上新的945PM的北桥用完了。无奈之下把拆下的北桥又做回去。
做回去后测1.05V电感对地阻值13欧,没短路了。怪事了。加电电流上去到1.2V以上了,接屏联想的LOGO出现在面前。
无语啊!!!!就这么BGA拆下北桥再装回去居然就排除了故障。机器客户拿回去好几天了,没有出现故障

网友:
应该虚汗了吧。哈哈

网友:
很可能是虚汗照成的啊

网友:
应该是北桥下面氧化了,造成连点短路了。

网友:
很符合以前师父说的一拖二焊三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