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2J进水维修

楼主(2012-03-13):
今修一台华硕A42J进水笔记本,拿到售后,由于进水,不予保修。于是就拿到我们这里来了,拆开一看,电源接口进水,显存有点水,键盘基本上都是水,腐蚀最严重的是,南桥旁边,一个104排阻(RN2002)  2011-6-1 14:45:50 上传下载附件 (18.97 KB)

腐蚀了。用洗板水,使劲的才把腐蚀的地方弄干净。插上可调,待机0.02,不触发,只有三五伏。于是,着重检查南桥附近腐蚀的那块,把104排阻换掉,找了好久没找到合适的,找了个103的排阻代换了,再把其中一个腐蚀的20K电阻(R2004)搞好,找了个10K的换上,搞好后。插上可调,可以触发了,电流升到0.6,而且不能关机,很多电压没出来,再看看,腐蚀的那块,又看看,另外一个20K电阻(R2003),取下来,处理好后,找了个10K的电阻补上,可还是没反应。想了下,对着点位图,在对着电路图,发现那两个20K电阻是连接+VCC_RTC的,由于板上面有cmos电池,于是量了下R2003的2端电压,有2.4V的电压,说明正常,再量R2004的2端电压,没有,于是推测是不是断线了,从图纸上分析这两个电阻的2端是连一起的,于是飞了根线,把它们连接起来,再插上电,可以正常触发关机了。再看图纸,这两个信号通往南桥的RTC模块  2011-6-1 14:52:26 上传下载附件 (16.83 KB)
,难怪会不触发。再接上cpu,内存,屏可以正常显示了

下载次数: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