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和硬盘不兼容?不知有没有人遇过?

楼主(2012-03-13):
有个迈拓40G的老硬盘,现在ASUS的845GE主板上,用Ghost版,就在滚动XP的画面上,进不了安装介面,安装版,就进不了分区选择那,就是装不上系统,就接上主板,另一个硬盘的系统都启动不了,老是在滚动条上,但这个硬盘是好的,在MSI的KT400V主板上,刚试了,正常使用,不知怎么回事?
重新分区,换光盘,Ghost所有知道的方法都试了,还是不行。
各位不知有什么高招不?

第一代的就是这个样,换内存,不关这个事

网友A:
用安装版的试试

网友:
你把硬盘重新分区再做试试

网友:
我也有个10G的老硬盘,扫描很好,但装不上系统,还没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
试过很多次了,而且用过很多分区软件来试,还是一样,就是台845G主板上,挂上去就不行。
用另一个能开机的硬盘来挂上去都进不了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安装版的试试

安装版XP就一直进不了按F8,分区那,就到黑屏那一直过不了。
主板也试过恢复出厂设置了。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其它主板上安装就没问题。真见鬼了。

网友:
用MHDD  ERASE一下再装试试

网友B:
错了,这个是内存的问题。我遇到过。换原装内存就好了,现在我还珍藏那条内存呢,害我搞了两天才搞定。最好换黑金钢的比较好。

网友:
没试过这个功能,晚上回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错了,这个是内存的问题。我遇到过。换原装内存就好了,现在我还珍藏那条内存呢,害我搞了两天才搞定。最好 ...

我有两块一样的主板,在两块同样的主板上都是一样的问题,而且内存一直使用都没问题。
两块主板上的内存都不一样。

网友:
跳线啊,以前80G的西数硬盘就是这样的

网友:
去找,去借,一定要找到合试你的主板内存为止。这是我目前知道的唯一办法。第一代的兼容性就是有这么变态的。

网友:
谢谢各位了,找到原因了,是数据线的原因。接中间那个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