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长城方平显示器

楼主(2012-03-13):
17长城方平显示器,开始时客户说启动不稳老是黑屏,过一会就好了。但是1个月以后说一点不通电了。
经测试适配器坏了。更换出现白屏现象。。。我无奈加焊了驱动板大芯片。。但是客户又不给钱,我又嫌麻烦只焊了3边。。
结果刚开始以为故障排除,正常显示,后来有时启动就和花屏一样全是水波纹很严重。。。慢慢的越来越清1分钟就变清晰了..
问是因为大芯片没焊好????还是驱动板坏了???
我卖2手东西最多1个月的保  客户都2年了。。。硬说我得给他质保。。。人太横了。我很无奈啊。。。

网友A:
把大芯片的供电电容换一下,应该是电容漏电或容量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大芯片的供电电容换一下,应该是电容漏电或容量有变化

电容换了  问题依旧。。。大芯片我又  全都焊了一遍。还是返回最初的 一插  信号新就白屏了。
貌似我以前修过这个 问题 换的是大芯片就好了,,。   TSU16AK-LF   A6MSB30013F 0540B 是这个芯片坏了吗 能订到吗 大约得多钱啊??

网友:
可否把显示器的型号给我发一下 如果是长城的17寸应该是M17什么玩意的 时间太长记不住了 芯片买是不好买 最开始在工厂申请的时候是08年以前还能申请 后来就不让申请了,,估计市面上只能拆板了

网友:
我今天也修了一个        真麻烦 还没修好了   我换板了

网友:
我也打算  放弃了   在换  驱动板呢  不会接 按键

网友:
你把驱动板供电的5V IC   3.3V 1084  1117全换了 看看。

网友:
直接改个通用板啊  再搞就划不来啊

网友:
换通用板最省事,但最没劲啦,感觉。。。。。。。。。。。。

网友:
刷个信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