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开机掉电

楼主(2012-03-13):
我的一台DELL 1440开机电流到0.2几或0.3几掉电在开机瞬间测量各电感的电压时有时没有,时高时低。有没修过的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啊
掉电

网友:
用示波器抓瞬间电压,特别是看靠近MOS管一端的电感上有无波形

网友:
EC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了解上电时序,应该不难

网友:
我用示波器测过电感两端都有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