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42SP 更换NTA93驱动板

楼主(2012-03-13):
一台LG W1942SP 开机屏一闪后电源灯亮,黑屏,换电源高压板测试,还是一样故障,从另一台同型号显示器拆驱动板过来测试就正常了,判断是驱动板坏了,用NTA93写程序后代换,结果还是电源灯正常、灯管不亮,后按论坛上资料,将电源板上的BDIM和ON脚短接,NAT驱动板上的亮度信号也必须接在BDIM上才能正常。

网友:
BDIM和ON脚短接 就可以吗,怎么个意识?

网友:
品牌机的驱动板有些是这样的。上次一个联想L193

网友:
联想L193  wide的显示器,换驱动板后只接ON/OFF也是亮一下就黑。最后把ADJ脚通过一个10K电阻接到3.3V上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