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有时正常,有时只有一半屏显示

楼主(2012-03-13):
一台华硕M6B00N,15.4的屏,有时开机完全正常,有时开机屏幕只有一半会显示,从开机LOGO到糸统桌面都一样,就像是屏驱动错了一样,外接完全正常。感觉屏 屏线 显卡似乎都有可能,发上来给大家看下

网友:
前几天我也修了一台索尼PCG5K2T,故障现象也是屏显示时好时坏,用手来回扳动屏有时正常,开始以为是屏线有问题,通过测量屏线正常。最后换屏后修复。

网友:
这种问题就是屏的故障,,,还屏就可以了,,或是拿到专业维修液晶的地方修一下,,80元搞定

网友:
这个问题是屏坏了

网友:
补焊下屏的主IC试一下。

网友:
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遇见过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板到屏的线用手按一按试一试, 应该是那地方.

网友:
屏坏了,感觉一是屏就没办法了。希望LZ能修好!

网友:
屏IC虚汗,再汗一下就可以

网友:
有时正常 可惜时间也不长 屏芯片虚焊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最终反映的故障现象是固定的来看 建议你围绕芯片大块加温电容试试 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无果时需要送到专业修屏那里

网友:
能告诉我们屏幕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吗。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你那边有专业修屏的吗

网友:
我先拿屏开刀看下,有结果了说下,呵呵

网友:
不用说屏的问题。我有一客户,任务栏这一条,有时候花屏(任务栏以上都一直正常),有是显示屏最上面的那一条,最后就是换屏搞定 。

网友:
测量屏的几组供电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这屏明显显示扩大了,建议先检查屏线有没有插好,屏线没插好,有时也会这样,第二检查码片,是否正常。如果有机器型号和数据更好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型号 LP154W01

换屏幕吧。就是屏幕的问题。lg的屏幕什么问题都有可能。

网友:
屏幕的问题

网友:
一般白黑条等顶天地里的现象基本都是屏

网友:
有没有软件的可能,也许是DISPLAY DRIVER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啦

网友:
有修过这样的问题,换屏好了,

网友:
您是说换屏吗?80元?  你家的屏是镜子吧

网友:
你加焊一下屏上的IC试一下。

网友:
还是先从简单的开始,换跟屏线试看。

网友:
外界正常   显卡绝对没问题    这是平的的问题

网友:
先修修好、修不好再换。能降低成本就尽量修修、大不了修不好再换嘛

网友:
屏和码片都有可能。。去试下吧。

网友:
用液晶通用套件点屏就知道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见过  是屏坏掉了

网友:
屏问题  还屏就好了

网友:
都吵吵着屏的问题 外置显示器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换个屏试试看

网友:
显卡,屏好的那一定是显卡坏了,换吧

网友:
屏坏了,应该屏的问题

网友:
换屏  屏坏了啊

网友:
你换个屏先试试不就得了  费这事干嘛勒

网友:
屏的问题多一些 以前我也遇到过换屏OK

网友:
要么屏 要么显卡

网友:
我有个HP NC6400,也是偶尔花屏。该换的都换了。。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