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明LCD-170E机后屏幕闪亮一下后黑屏

楼主(2012-03-13):
一台晶明LCD-170E液晶显示器,开机后屏幕闪亮一下后黑屏,首次开机亮的时间要长一些。

  分析与检修:接人白色信号通电试机,仔细观察屏幕,发现其点亮时屏幕亮度不均,下方明显偏暗,怀疑下方背光灯或高压板驱动电路有问题。断电后打开机壳,检查发现该显示器采用的液晶屏为四灯管结构,上、下方各两根,每两根灯管用一个高压变压器驱动,下方一个灯管供电插座引脚脱焊,将其补焊后开机,故障排除。

  方法技巧:
  本例故障为一个背光灯插座开焊,表面现象是亮度不均匀然后黑屏,内因是灯管开路后导致保护电路启动,关闭所有驱动输出所致。采用白光栅观察法可以快速判断灯管电路故障部位,要注意的是观察视角必须垂直于屏幕,以免产生误判。

网友:
楼主好 细心哦,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