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0A维修过程

楼主(2012-03-13):
昨天接了台联想的机器   是天逸系列的   F40A
问题是进水   开机的时候进水   靠进水的机器难修啊    还带电进水的
其实说白了   进水的说好修也好修  说难修也难修
有的是很只要拆开把主板清洗一下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
有的时候   哎呀    大手术是不停的做啊    最后只能换板
还好  我遇到的问题还行   有救
下面  回到正题
手机器    不开机    待机电流0.06  明显有小短       联想的机器待机正常电流应该的0.03左右    于是我就和客户沟通一下   说拆开看下才能确定具体的问题。
开机过程免了
机器拆开后   客户说从键盘进水的   进水的时候没问题  关机后就开不了了
拆开一看   键盘下面就是南桥   我从缝隙中看了看   明显有水的痕迹   在量了一下南桥的对地值   一个都没有   肯定的是  南桥坏了    是GBM的南桥        在主板上又量了下电压  3.3V   5V   都没有就连主供电18.5V  也没有      后来我就去买了个南桥   换上       在我映像中GBM的桥难焊       就是取南桥的时候花了我不少时间     焊上去的时候也是
南桥换好后    量了下南桥的对地阻值    505欧姆    500欧姆    正常    心想   这下有救了
装上开关  还是不能开机      再量了一下主板上的电压   开关上的电压有  主板上3V 5V   还是没有
再   量了一下MAX8734A  的22脚   没有主供电输出  3V 5V 也没有啊   而且22脚的电压只有2V 多点   我想不对啊   我又量了下   MAX8734A 最大的电压才10V 左右   那就更不对了
网上看了下资料   和我们的黄哥有研究了下   哎   头大了   这怎么修啊    当时我们就被这10V 的电压给误导了  以为这是对的   是主板上别的地方有问题    主供电没出来
我们就开始一起研究   找找到底什么地方有问题呢
查了大半天  没啥结果    黄哥去网上查资料去了      我还是回到了MAX8734A这个问题上觉得总是不对     MAX8734A这不应该就10V 啊
于是我就报这试试的心理  把MAX8734A 供电芯片换了个   焊好了
量了下
咦 待机正常0.04    3V   5V    有了    主供电18.5V  有了    我喜出望外啊
接上了开关   一开   能开机了     哎    神啊    有救了
我就接着把CPU 内存 显卡板   上好    一点
亮了
OK   大功告成
这就是本人修联想天逸F40A 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