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高压板保护了。改高压板

楼主(2012-03-13):
今天修的一台显示器,客户拿过来说是开机就灭,于是点了一下,果然是这样,报个价直接拆开,然后看了一下一体板的高压部分的变压器烧掉了,为了安全起见还是用我们的专用点屏工具点一下灯管,灯管没有问题,然后直接改高压板了。先把电源板输出的12V到高压板的线断开,然后找个双灯的高压板,改三根线出来,分别是12V,GND,还有信号线,然后上电,没问题了,点了一会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让客户拿走了。

网友:
这样的简单呀

网友:
一般最好接五根线!两地个,OFF/ON开关, 12V  JAD 有的还有两个5V!

反对楼主: 3.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改高压一般 VCC GND  EN 这三个就好了把,不需要 2个GND 和VCC了把

网友(2012-04-12):
楼主刚从学校出来的吧~

网友:
高压板保护怎么修啊,我直接跳线过去,接VGA还是会灭哎,而且测12V和5V电压都正常

网友:
就最简单的改个高压,也来说说。。

网友:
亮以下黑。这就是明显的高压,或者灯管故障。说的很对

网友:
两灯就3根线好了,四灯最好还是5根线,电流大啊。

网友:
信号线能详细说明不?

网友:
这个也好意思发贴吗

网友:
这个经常见,一般都是改高压, VCC GND  EN 这三个接好就可以了

网友:
我在高压板上找了个12V一个地一个ENA接上去为什么灯官不亮啊

网友:
昨天遇到相同问题,我也先测灯管,然后高压板。确认高压板问题后直接更换拿走。
现在正找旧高压板的故障点。看是否能修复

网友(点评):
高压变压器。。输出取样电容

网友:
说的比较简单啊

网友:
到现在我还没搞清楚开关线怎么找

网友:
我说的是电源一体板改通用高压条,开关线要焊在版上,不是插的那个

网友:
这都还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