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黑屏的快速维修

楼主(2012-03-13):
1.显示器黑屏的快速维修 ??如果显示器开机后无任何显示,排除了主机的原因之后,可先检查是不是由于电压过高或过低引起显示器保护电路工作,可检查其加速极电压是否正常。另外,重点的是可检查以下容易出现问题的部件,如看看保险丝是否熔断,整流桥开关管是否有被击穿,限流保护电阻是否烧断等,这些零件有时从外观上就可看见其被烧黑等故障现象。接着重点查验行输出管,变压器,低频整流管,高频整流管等重点部位是否存在损坏或性能下降或虚焊等情况,一般的显示器黑屏故障你只要对此着手就能很快的手到病除。 2.行扫描电路的故障判断 ??行扫描电路出现故障是引起显示器加电后无光栅无屏幕显示的重要原因。对于这类故障,可将维修的重点放在行扫描电路,可首先检查行振荡电路是否有问题,在业余条件下除了检查行振荡芯片的外围元器件是否损坏外还可先更换行振荡芯片试试,另外行推动管损坏或其工作状态不正常,行输出管损坏或行输出负载有问题都可能引起上述故障,这时你可检修并更换这些部件试试。而行输出电路如有问题经此检修更换一般都很恢复正常。 3.显像管及其供电电路的故障判断 ??显像管及其供电电路不正常也可引发显示器加电无光栅黑屏的故障。这时我们可先检查下显像管灯丝是否亮,用表测量其灯丝供电电路看其灯丝电压是否正常。此外如果发现其灯丝电阻断需更换上好的灯丝限流电阻既可,如果发现显像管灯丝断,则需更换显像管。如果以上正常,我们则可重点来检查显像管加速极电压是否正常,特别是加速极电压连线断是引起这类故障的主因,更换即可。如果有高压,我们则可重点考虑更换行输出变压器(高压包)试试,这零件的损坏是引起显示器黑屏故障的主因之一。此外在对以上进行检修的同时我们也可检查下阴极电压和视放电压是否正常,如果视放电压没加上或其电压根本就不正常也是引起显示器加电无光栅而黑屏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