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方便和快速检查灯管的方法

楼主(2012-03-13):
当遇到屏幕一闪而过的故障、排除了高压板引起的保护后,就是测量我们的灯管看有没有问题或者老化。  相信很多朋友都是将高压板与电源板连接起来测试灯管的,然后用排除法将双灯小口的高压条接上两根灯管来测试看是哪一组引起的保护。。。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认为比较方便和快速测量灯管坏和老化的方法。

    我平时用来检测灯管的方法:

    用一个单灯小口的独立高压条、在找一个12V接口、在接口下连接一个7805进行转换后来作为高压条的开启信号(一般高压条的开启信号是3.3V、我们这里用5V也没问题的)。

    用可调直流电源测试灯管较方便、就不需要接电源板只需要一个接头。   又可以在可调直流电源上看 所接灯管的电流,来判断灯管是否老化或者损坏。(打个比方如果一台显示器里面有四根灯管、可以在可调直流电源上拿电流来做对比、如果单独一根灯管电流和其他两、三根相差很远的明显就是它老化或者坏了)。

网友:
一闪而过?只要看亮的时候背光发不发红就基本可判断是灯管问题还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A:
不错!8705是什么元器件呀?

网友(点评):
可能是指5V稳压管,建议用1117 3.3更好。

网友:
8705不知道是什么 我只知道7805是个三端稳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8705是什么元器件呀?

8705不知道是什么 我只知道7805是个三端稳压管

网友:
跟着各位  真是学知识呀

网友:
7805 是5V稳压器   在一定范围内的电压输入  输出5V

网友(2014-07-15):
不管是闪过,还是不亮,我都喜欢测单测灯管看看是否好的,要不然不好报价。都是同行的,不想报2次价格!不知道大家换灯管是什么价格了,比如上面2根多少或4根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