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测试卡故障代码解说

楼主(2012-03-13):
主板维修,测试卡故障代码解说

网友A:
准不准哟,不知道以是不是骗分的?

网友:
有个软件可以查测试卡的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准不准哟,不知道以是不是骗分的?

你下载的分都不是归我的 怎么把我说成是骗分的

网友B:
感觉代码也不是完全准确的  现在测试卡的作用就是跑不跑码  至于跑什么码没那么重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代码也不是完全准确的  现在测试卡的作用就是跑不跑码  至于跑什么码没那么重要了

是啊  看看有没复位灯 过不过内存或显卡 U

网友C:
现在用卡大部分就是看灯和跑码  剩下的很多时候都影响判断

网友D:
代码有时也不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用卡大部分就是看灯和跑码  剩下的很多时候都影响判断

是啊,主要看复位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代码有时也不准的

不准就要买好点的测试卡

网友E:
台湾产的那种小红卡!跑码要好准确一些吧。没有使用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介绍下是什么软件

在奇冠的网站上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台湾产的那种小红卡!跑码要好准确一些吧。没有使用过

我这买了有红色卡,20多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奇冠的网站上有

好,谢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