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Amark19显示器,设置不能保存

楼主(2012-03-13):
冠捷Amark19显示器,屏幕颜色严重偏色,按菜单键调整以后,正常了。但是关机以后开机,有恢复到原来的故障,重新设置,然后没有发现菜单中有“保存设置”项,于是回复出厂设置,重新再调试,然后关机故障重现,求高手点拨下,是芯片问题还是ROM存储器的问题,写程序的话,我这没有那条件,有没有应急的修复办法!
芯片

网友:
应该是存储器坏了。

网友:
换驱动板吧,哥们

网友:
奇怪的是按“自动调整”时,当时正常,当自动调整的字符消失以后,画面颜色又恢复到调整前的状态,这是怎么回事啊,谁能说个低成本的维修方法

网友:
还是建议写个程序试试。

网友:
只能写程序了 再不行换驱动板

网友:
换RTD2120L,重写mcu程序

网友:
没有遇见过~~· 这是神马问题

网友:
谁有这个机型的程序,能提供一个么.
冠捷Amark型号:TFT19W80PS 产品代码:AL1902W
主芯片:TSUM17AWK-LF-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