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天运F2000

楼主(2012-03-13):
不插光驱开机正常     装上就死机   是不是南桥有问题啊  还是光驱坏了   求高手指点

换个试试

网友:
用酒精把光驱的激光头清洁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擦了还是不行 啊

把接口也清洗一下,不行就比较难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