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ISL6227一路输出正常,一路无输出故障

楼主(2012-03-13):
一台三星R18,ATI集显的,拿到手时桥已补焊,估计之前曾经花屏吧。
现在的故障是不触发,待机0.015。

拆板,通电19V,8734A有3V5V AWLS电压,开机按键有2.2V电压,按键内阻变大,更换,OK可以触发了,这么容易?没营养啊!
但电流只有0.6不变,插诊断卡RST灯常亮,换CPU负载,测的复位电压为0.
检测所有供电电感电压,发现由ISL6227CAZ输出的两路电压:1.2VP和1.0VCCP,其中的1.2VP没有。

原来如此,看来问题很简单了。
测1.2V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没有短路,滤波电容正常。
上下MOS管正常,ISL6227外围没有发现异常。
首先换一个全新的6227,无果。故障依旧,还是只有VCCP 1v左右,没有1.2V。
查EN1 EN2,皆有3V很稳定
查BOOT1 BOOT2,电压分别是5V   8V,这里就不正常了,应该都是8V左右,更换复合二极管、电容,无果。
查供电V+和VDD,都正常。
查1.2V的ISEN、VSEN外围元件都正常。
索性把两路输出的可挑换的电容、MOS管全部对调,还是一样。
这下可有点棘手了
拆下6227仔细查看焊盘走线情况,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再焊回去,用示波器测试,开机瞬间,测BOOT1、UGATE1、LGATE1、都没有任何反应。这就奇怪了:负载没有短路,供电都正常,控制信号也有了,怎么就没有输出了呢?

这下没有了思路了,头一次碰到这么软硬不吃的故障!

补充内容 (2012-3-14 15:25):
刚刚拆了北桥,故障依旧

补充内容 (2012-3-16 10:58):
终于弄好了,就是6227 12脚SOFT1外接电容问题。

网友:
我也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只有再换一个了

网友A:
二极管换的同时把自举电容也换掉看看

网友:
楼主仔细查一下

网友:
再换一个吧

网友:
测一下每个点的电压,然后再对照图看。

网友:
这个应该是外围元件的问题,我有修过6227旁边2.2欧姆的电阻坏得

网友:
和二极管连着的独石电容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下

网友:
当芯片的工作条件都具备了,没有电压产生那就是PWM单元构架的其中有问题:芯片,电感,上下管,虑波电容。

网友:
楼主换换MOS管啊

网友(点评):
这个早就换了,而且是调换的,故障依然

网友:
最好还是再换个芯片看下  因为条件都正常了  可是连上下管的驱支都没有  要么就是还有条件不满足

网友:
lz可以看看1.2v的负载是不是ati集显,也可以试下重新植珠集显?

网友(点评):
1.2V负载很多,主要是集显的ATI北桥。1.2V我也对地打了阻值,10-20欧姆。也加电1.2V烧过,电流最大也就1.5A。也许是静态的缘故,也许北桥工作后,电流就瞬间变大也有可能的。

网友:
我也认为是自举电容的问题

网友:
北桥被动过是不是有可能它的问题啊!

网友:
查南桥的复位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点评):
这跟南桥复位毫无关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换的同时把自举电容也换掉看看

二极管和自举电容都已经对换过了,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