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g这个机子真奇怪啊

楼主(2012-03-13):
    先是不开机,按一下开关键,电源灯亮几秒就关了。看电流只到0.55a,看起来是复合桥的问题,热风枪对着它吹了几秒,再开电流上去了。于是拆机重新加焊了这个桥,装上显卡和显示器,亮了,可是停在自检画面不走了。

插u盘试试,还是如此,而且按f2也不起作用。

以为内存没插好,换了个内存换个插槽还是不行。
以为桥没焊好,准备把主板拆下来再焊。拆到一半,想起来装硬盘试试看。

装上硬盘,哎,启动了。

网友:
acer的机是这样的
哈哈

网友:
有些机器是这样的,我碰到的东芝的多点

网友:
这个机子的复合桥温度离谱啊,比显卡还高十来度,而且桥芯片跟显卡芯片共用一个散热片,这设计

网友:
跑十分钟极品飞车,显卡60度,桥70度,不知道这还能撑多久

网友:
休息了十分钟,温度只微微下降了几度,显卡、桥温度都在60多度,可是风扇却不转

网友:
遇到这样 的我都是搞好了改长转!

网友:
沒有見過宏基也會這樣

网友:
改了常转,可声音太大了

网友:
装硬盘就可以,我以前也是一样郁闷过

网友:
嗯,,昨天遇到一个,同样的问题,,直接就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怎么改的?

在USB找个5v的拉过来就可以了,如果要效果好点,就在5v前加个10欧姆电阻,绝对完美!

网友:
一定要装硬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USB找个5v的拉过来就可以了,如果要效果好点,就在5v前加个10欧姆电阻,绝对完美!

完全没有必要从usb拉过来啊,

直接把风扇供电芯片的vin和vout短接就行了。

但是这样一来,一开机就转,声音太大了,我都受不了。

有没有办法把电压降低点?

网友:
这个机子, 不上硬盘就会一直停在LOGO处,ACER有些机子不上猫卡还不会亮机

网友C:
可能是自检检测不到硬盘停在那里了;楼主该风扇常转的的方法真的很好,省事而且比飞线美观,噪声大可以加点风扇润滑油试试

网友:
楼主,少见多怪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不装硬盘会死机的

网友:
倒,这个机器不装HD是这样的,还会黑屏,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自检检测不到硬盘停在那里了;楼主该风扇常转的的方法真的很好,省事而且比飞线美观,噪声大可以加点 ...

噪音实在是太大了,又改回来了

网友:
5V声音太大,就拉个3V的,声音会小很多

网友:
还没有修过。以后遇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