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主板电源检测灯不亮

楼主(2012-03-13):
这个机器插上电源,指示灯不亮,测公共点没有19V,公共点没有对地短路,这个是INTER主板,版号是LA-4103P,不知道这个公共点电压是不是要EC的反馈信号才能输出是不?有这个维修以验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的适配器是不是坏了?

网友:
先把公共点的电压修出来吧..公共点的电压是有监测的,在图纸的保护隔离那块..

网友:
识别起换个撒

网友:
适配器肯定是好的呀

网友:
是的,如果电源口的灯不亮,那就没戏了,就算可以触发也是开不了机的,上次遇到过,不过不知道怎么修好的

网友:
这个机器是电源头的问题,搞了半天都不想搞,扔在一边结果又来了一个同样的机器,我正好怀疑电源头的问题,就是身边没换的,还害得我换了一个南桥,同样的机器我把电源头换过来就好了,很少遇到有这种问题的,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下次可要注意了

网友(2014-07-07):
这个机器是电源头的问题?楼主你说的是主板上的电源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