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35 瞬间掉电IC ADP3180

楼主(2012-03-13):
这种问题多半是CPU供电电路严重短路,拆下所有上下管,测量没问题,一个个更换负IC ADP3418,也没问题,现在只能怀疑主IC出问题了,可是手头上又没ADP3180这IC,有谁知道什么可以代换。。。。

网友A:
ADP开头的都可以上去试试 80和81 肯定可以

网友:
这位大哥真好,希望交个朋友 以后还要多指导小弟

网友:
路过顶一个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P开头的都可以上去试试 80和81 肯定可以

谢谢 回头去找找

网友B:
同样刚修过一个这样板子 ,也不值得到网上订芯片,放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刚修过一个这样板子 ,也不值得到网上订芯片,放生了。

华硕的板子电源IC不好找啊,我都放生两块了

网友C:
这个我只用81跟80代换过  如果拔掉四针不会保护的话 就有可能是主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只用81跟80代换过  如果拔掉四针不会保护的话 就有可能是主芯片的问题了

拔过了,一切正常,其他都测量更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