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PLCC32封装的flash rom芯片能不能用带有PLCC32座的主板的PLCC32座代替编程器?

楼主(2012-03-13):
刷PLCC32封装的flash rom芯片能不能用带有PLCC32座的主板的PLCC32座代替编程器?进入系统后把主板的芯片拿出来。再放进新芯片。按照主板刷bios方法对flash rom芯片进行读写?

网友:
完全可以的,我以前没有编程器的时候 就是这样操作的    你不妨试试

网友:
热插拔刷写,可以,不过具有一定局限性和危险性。

网友:
同型号主板没有问题。不同型号的主板,有些Flash程序不会让你写的。

网友(2012-04-13):
很老式的芯片是5v的,29系列的。
后来就是低电压的了,类型不一样也不能随便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