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佳能 A3100IS

楼主(2012-03-13):
顾客装错电池(手机电池)后按开关没有反映,接修拆机后发现两个保险烧掉,量后级没有短路就换了个保险装机测试发现还是木有反映,电源灯都不亮,测按开关时,开关有两个脚位变成4V左右松开就没有了。再测主供电IC MAX 8680 的所以电源输出没有短路,接可调电源木有待机。哎木有思路了,请教各位大神可以什么思路啊。

网友:
相机是没有待机的

网友:
用稳压电源供电,看下电流反应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最新情况 可调电源触发后有电流变化 从0.12到0.06然后就0.00测电路板上有3.3v产生后掉电,估计有短路的了

网友:
是不是你没压到电池盖的开关开机,现像就是这样,开机电流上去一点马上掉下来,那个开关一定要压到,要不就去掉不要

网友(点评):
支持,估计是正解!

网友:
全部装好也开不了,OK信号木有出来,估计哪个地方烧了。电源管理IC有问题可能性大一点,顾客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