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R322H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2-03-13):
   昨天来一台索尼的机器,客户说不开机没有摔过,没有进水,用的好好的突然坏了。。跟客户谈好,就走了。拆机版号是广达的GD1B,插上直流电源有0.02的待机,开机只能跑到0.03-0.04左右就掉了。有时候开机到0.24乱跳,反正不超过0.30A。待机应该是正常的,3VPCU 5VPCU都正常,那就查EC,能触发,代表EC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EC也接到开机指令。 那就查EC有没有发出信号给南桥,查D30待机下1脚有3.3V的电压,触发时2脚有高低高的动作,说明EC已经发出信号给南桥了,接下来查南桥的供电也有,那南桥接到指令后,就会发出SUSC# SUSB#给EC, 查EC的96SUSC# 26脚SCSB#,触发事没有电压过来。查到这里应该就知道了是南桥本事或是条件没有满足,所以这个信号没有发出,查南桥的晶振  供电时钟都正常,也没有断线,果断的换一南桥,开机正常。。侧机几小时反复开机都正常,此机修复。

网友A:
与书上讲的一样!到我修时好多信号名不一样了!各信号真的不好找!

网友:
这密密码码的都不知道这都是什么东东!

网友:
能不能是虚汗呢 加旱一下先

网友:
换南桥很难的,高手,顶顶

网友:
是啊 为啥不先加焊一下呢?什么型号的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啊,客户看着,而且我说的是坏了,所以只有换了

估计桥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书上讲的一样!到我修时好多信号名不一样了!各信号真的不好找!

可以试着把书上讲的信号在图纸里搜一搜,会有意外收获的。

网友:
思路挺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