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这样的鸟板 不触发

楼主(2012-03-13):
磐正超磐手ap43+ 无法触发 故障已经找到 但无法处理 就是32.768晶振两端电压不正常 造成南桥没有发出S3信号 加焊推动芯片OK  但酒精一清洗或冷却后电压马上复原不正常现象  晶振 电容 电阻都换过 这样南桥挂的几率有多大?

注:是一批 不是单个 故障全部相同 回潮天无法开机

网友:
找一块换个桥,试试能不能开机,不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换桥工作量大 维修费对不起我

网友:
南桥换换试试

网友:
有条件的话换个南桥就知了

网友:
想都不用想,换桥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我是来、看结果的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重新植桥 不行就换个桥咯

网友:
好办法,我也试过,好了!

网友:
加焊南桥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个SB看行不或放入烤相以适合的温度烤下看看能行不

网友:
兄弟  我也收到5块 AP43+ 帮同行修 第一次换了晶振和振容,下午送过去,每二天就跟我说都不行,我过去试了,确实那样 后来收了他5块板,回来加焊了南桥,结果放了几天再拿来试,又不触发 接着又换晶振 现在又好了,每过几天就拿来试,不敢拿出去卖,担心天气一潮湿出问题返修又麻烦,我想重做一块或者换一个SB试试,这种板我们这边同行才90块一张,想想又懒的去动手,兄弟要是修好了,留一声

网友:
换SB不如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