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修 很少见的三星R423

楼主(2012-03-13):
最早的故障是不开机。其实准确的说是 时开时不开,
后来 换了南桥好了。
但是 之后一直有奇奇怪怪的故障。不好意思,我都有点忘了。
最近的最新故 障就是 进PE就自动重启。进系统也是。我换过PE 还是一样。
后来怀疑 难道是我南桥没有做好?
我就重做了一次南桥。
可是还是老样子。
后来 CPU 换 了 ,内存 也换了。
还是一样。
三星的本子我修得也不是很多。
麻烦大家给出宝贵意见。

网友(点评):
最近时开时不开的机很多.

网友:
我遇到很多时开时不开的  但是修好的少 有的做桥好了 有的做了也不行 建议看下沟通电容

网友A:
  那你换硬盘或者内存试试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换硬盘或者内存试试 。。

硬盘 内存 CPU 都换过了,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看看风扇转不转;不转的话查查温控电路,转了不排风就把风扇清洁一下灰尘;
换个额定电流稍大些的适配器试试;
加焊一下CPU座、北桥试试

网友:
谢谢,但是个人感觉貌似不像是温度的问题。死机的时候摸机器底部,也不是很烫。
而 供电的话,我适配器 可调电源都换过了,一样死机....

网友:
机器还在修,现在的故障时不定时死机。个人觉得不是温度问题...希望大家能给出宝贵意见。
目前为止,就换过南桥

网友:
不开的时候,测下那个电压或条件没有

网友:
可能是那路供电部不稳定

网友:
这款机器很难搞,我修到过两台,加焊南桥会好,焊一下显卡也好,我也不知道是哪里问题,楼主修好了通知一声

网友:
就是这种本不好修呀!

网友(2014-07-02):
你这是要死不活的毛病啊,进系统重启的话安我的想法是掉电,或者是滤波不良。

网友:
这款机器不是南桥底下有小电容爱坏吗,楼主看了没,还有NEC大电容

网友:
是不是有电容滤波不良cpU的

网友:
这种时亮时不亮的机器我一般都让顾客拿回家了,坏的不行了再搞

网友:
如果不进PE 不进系统   进BIOS会不会重启呢。最小化测试一下    个人觉得应该不是温度   温度一般掉电会保护掉  更不可能温度高了还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