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8N4-E待机电路问题?

楼主(2012-03-13):
  今天有客户拿来机器一台.主板是K8N4-E.拿来时机器有烧糊的味道.我看下是主板烧了.就直接给他换了板.板子拆下后.我拿来.一看754座子.上闪龙3000+插上数码卡.接电源卡显示12V灯常亮.测量PCI的12V供电有3.5V左右.为何待机下12V有3.5V.正常没有的.只有5V SB 和3.3SB.而且桥上的风扇微转.插上PCI E显卡..显卡风扇也微转.是不是12V和待机电路串路了.触发跑C1.喇叭声一长两短.我换掉了IO换了片还是老样子.跑C1不过内存.测量内存供电也正常.板子上也没有管子烧的地方没有看出来.开机板子上也没有发烫的元件.
  有谁修过此板.给我电路图或者指教下.最好有原机待机电压.正常测试点..谢谢..

受到警告 2#

网友: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有芯片短路了  楼主好好查查看有没有待机就有温度的芯片

网友:
没有查到.板子也没有发烫的元件.今天 又有一片K8N还是同样的故障.待机12V有3.3V左右为何的..郁闷 .

网友:
也个鬼了。桥挂了。。只有换桥了。

网友:
来看看,对台式机不懂。

网友:
也遇过这样的问题!期待楼主找到答案告知!

网友:
都跑C1了。查下内存电压出来后,刮槽、擦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