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网吧无盘的一些皮毛求教!

楼主(2012-03-13):
1.无盘系统分为哪几种,各自有什么特点?
2.无盘系统下,有机器的集成网卡坏了,该怎么处理,能不能直接加张网卡?加张网卡什么的要不要在服务器里设置改动什么,需不需要MAC什么的?
3.不同的配置能不能组成无盘系统?可以的话需要怎么做?
4.另外比如说锐起无盘网吧,是锐起里面就包含了像什么网管系统吗?还是需要自己在去下载网管系统再装?
5.网吧无盘,装什么系统比较好,那些网吧专用系统还需不需要再优化设置?
6.我在网上看到左无盘最后要上传数据包,这是什么意思,锐起无盘在服务器上装好后,是把系统镜像直接放在服务器上然后去开客户机就可以从无盘启动了?还是要通过客户机把系统上传到服务器上呢?

刚开始接触无盘,认真想学网吧无盘维护,求大神解答,问的都是一些皮毛,希望不要见笑。

网友:
有资料没给个看看

网友:
1、无盘就一种,无硬盘。
2、网卡坏了加 带无盘启动芯片的网卡
3、可以,要上传不同的系统包
4、网管软件有万象
5、不需要

网友:
1  无盘一般分为 PXE和RPL引导模式(PXE居多)
2 网卡坏了 换上支持PXE的网卡 服务端修改下MAC地址 最好是同型号网卡  不是同型号可能引起滚动一直滚动,黑屏等故障,需重新上传系统(只上传有更新的内容)
3 不同配置 可以做    单包多配置  也可以一个包一个配置 比较安全 也比较稳定
4 网管软件不是计费软件,是便于维护的软件  一般有RADMIN,TTCV,....这些,各有优缺,我一直用用的RADMIN
5 系统因热而已,不一定网吧的必须用网吧系统,自己优化,修改自己用的顺手,没有太大问题的就可以,一般网吧的系统不需太过于精简和优化,毕竟网吧的配置比较高的,不是以前的512MB 1G 时代,稳定就好
6 一般做好的IMG文件 需要有格式化以后的镜像空间,用IMG挂载工具打开以后才可以,第一次做的时候必须在客户机挂载硬盘,安装以后上传系统以后才可以使用别人做好的镜像包

网友(2013-11-17):
看看学习一下,好东西 就是要分享的。

网友:
我也来求教。。。。

网友:
有视频教程吗??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A(2016-11-08):
学习了,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没看明白

这个帖子写的也不是很详细,看不懂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