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主板鼠标经常无法移动搞死了

楼主(2012-03-13):
鼠标有时候无法移动,特别是任务栏有其他程序运行时候,但是左右键是可以的。
好像是多线程失灵了,变成单线程任务一样,键盘可以活动,用键盘关掉其他窗口,鼠标又能动了。。
排除病毒原因;usb鼠标也一样的毛病,usb移动硬盘可以用。
装了系统,换了鼠标照样。

网友:
楼主这样的问题还真是没碰到过  太邪恶了   楼主是不是没测清楚呀   会不会是键盘线有短路 鼠标也受影响   以前我遇到过 鼠标有时候不会动的  但是没楼主的邪恶

网友(点评):
呵呵, 的确很邪恶,打开一个程序,如果这个程序没有完全初始化,鼠标是绝对动不了的;有一次,出现堆栈(?不记得啦,似乎是这个)用完提示然后蓝屏;感觉是寄存器问题,有可能是cpu坏了么。换intel cpu太麻烦啦。

网友:
杀桥吧,或看一下桥周边的电路

网友:
桥?
  “usb移动硬盘可以用。”这个应该可以排除桥的问题把。

网友:
IO或南桥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鼠标问题啊,如果不是就是I/O,或者南桥啦

网友:
我现在装2个鼠标,一个鼠标用着不动,就动一下另外一个鼠标,也不能动的,只是回过来,再动第一个鼠标,又能动了哟。?

网友:
USB鼠标也不行,有波波就打下鼠标时钟线看看波形正常不哦,
看下USB口没针弯碰到地线的情况下,都没有就换个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