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电脑不能装XP?

楼主(2012-03-13):
今天碰到一台索尼的电脑,重新分区后不论是硬装还是GHOST XP重新启动后都在XP滚动条处不能进行下去。这是什么情况啊?
电脑

网友:
建议慢装,不行的话,如果有条件可以换硬盘试试,,,(你说的应该是索尼笔记本把?)

网友:
用安装版的系统试试吧!

网友:
以前就不能装并不是你现在才发现

网友:
安装版的装 装好了 再用驱动精灵打驱动 一般是可以的 很经常碰到的 (停在滚动条是驱动装错了)

网友:
安装试一下

网友:
用一步一步 的安装版 就可以了。

网友:
有的这种本儿,要购买自带的那个光盘才可以的,要不,经常要重系统的,到最后,你就看不到你的盘儿了

网友:
用Ghost 安装的时候取消所有驱动 安装完成用驱动精灵 只打声显网

网友:
如果是I3以上的新机,就只能装WIN7,要不你就刷BIOS吧

网友:
最新SONY笔记本XP驱动难找啊

网友(2013-10-25):
换个系统试试,要么在安装的时候把要安装的显卡声卡等驱动前面的勾去掉,只安装几个最基本的驱动,很多机子都有这种问题,一般都是显卡驱动不对,碰过很多次了,一般能进PE能到XP滚动条,就可以装xp的

网友:
新人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