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硬盘500G串口 有时候识别硬盘有时候就不能识别

楼主(2012-03-13):
希捷硬盘500G串口 有时候识别硬盘有时候就不能识别 电源供电正常 连接线也没有问题  不知道硬盘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供电不好啊

电源问题

网友:
看下硬盘有没保修,没保修把硬盘电路板拆出来,把与盘体接触的触点用东西擦下

网友:
  低格一下 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过,无解!希望有人指点!

网友:
我在维修中也遇到过这种故障,很纳闷。。。。。

网友:
新手过来看看0。0

网友:
听下硬盘声音是否正常,可能是硬盘挂了。

网友:
接触不好,重点看接口,金手指。

网友:
有时候串口线有灰尘,也会造成这样的,换个线

网友:
3楼正解,希捷通病,电路板容易氧化,擦干净触点镀锡!

网友:
这个问题我见过, 我在我们公司实习的时候有看见师傅换个bios就行了, 新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