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C交换机电源板求救!

楼主(2012-03-13):
前辈,你们好,我手头有一个H3C交换机的电源板,没有输出电压,跟文章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36851-1-2.html是一样的毛病,我更换了“启动/滤波电容”后,电源正常启动,装入机器后,开机一切正常,然后调试机器,断电一次,再次打开机器,发现机器无法开机,拆出电源板,测得没有电压输出,查看UC2842集成电路的供电脚7脚,发现无电压!检测开关场效应管的两个脚有300V电压,另一脚无电压,发现UC2842的7脚是通过一只二级管与开关变压器初级的一只脚相连,手头有一块一模一样的电源板,检测与UC2842 7脚相连的开关变压器的那只脚有交流2V电压,通过二极管出来有10.5V直流电压,而坏电源板开关变压器处没有交流电压,二极管出来,也没有直流电压,请问各位大侠,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不好意思,电源维修版块还没有权限发贴,只好发在新手区了,哎!

网友:
有请下一位高手上来解答我不会!

网友:
检查启动电阻

网友:
那个交应该是启动脚把?

网友:
对头,我也想到了启动电阻,可惜,我是小菜一个,以前学校学的电子专业,现在好久不摸,都还给老师了,搞不大清楚哪个是启动电阻,你说的启动电阻是场效应管的启动电阻?还是PWM控制电路UC2482的启动电阻,谢谢大哥了!

网友A:
UC3842振荡前7脚需要启动电压,大约17V,由一个1M的电阻或两个500K的电阻串联而来

网友:
看图说话,现场实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C3842振荡前7脚需要启动电压,大约17V,由一个1M的电阻或两个500K的电阻串联而来

可是我这个电源,7脚是通过一个二极管连到开关变压器的一支脚上的。我测试过正常的电源板,开关变压器那支脚上有1.5V左右的交流电,坏的这个,现在没有。。不知道这个交流电是怎么产生的?要开关管工作才能产生呢?还是开关变压器产生的,会不会是开关变压器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是我这个电源,7脚是通过一个二极管连到开关变压器的一支脚上的。我测试过正常的电源板,开关变压器那支 ...

300V电压正常后查启动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V电压正常后查启动电压

启动电压应该是在开关管上测量吗?应该是多少V?

网友:
UC3842 7脚

网友:
搞不明白  看图还差不多

网友A:
图中:R1、RW1就是启动电阻

网友:
烧开关管还要注意检查R10及R7、R8及384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R1、RW1就是启动电阻

哦,对头,我一直走入了一个误区,由于没有电路图,就靠看电路板,看着看着,就范迷糊了,刚刚才看到,7脚上是还有一路通过一个电阻接入300V上的,这个电阻个头挺大的,就应该是你图上的R1,我一直误认为是二极管VD1给UC2842供电的,晕菜,应该是通过R1供电的,是吧?

网友:
感谢大鹏,感谢其它朋友,感谢论坛!查出来了,果然是启动电阻,拆下来一测,完全断路!不知道那个电阻是几W的,身边现没有,有时间去找找。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R1、RW1就是启动电阻

感谢大鹏及所有回帖的朋友!昨天权限问题,回复不了帖子了,今天来,搞定了,问题就是启动电阻已经断路了!更换一支启动电阻,OK!搞定!谢谢!而且我还修好了几个D-LINK无线路由器的电源适配器,问题就在UC3843 7脚外围的电容 C5 ,几个电源都是这个问题,外表看不出什么问题,拆下来,用数字表打也有充放电现象,估计是时间久了容量减小了,更换一个,问题解决!没有更换之前,7脚的电压是7.5V左右,更换后在9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学习精神不错呀

呵呵,谢谢,在学习中,多多指教!共同进步!

网友(2012-12-05):
手边有一个H3C的电源板也是UC3843的外围电容容量减少,导致没有5V电压输出,更换后正常。

网友(2014-01-02):
我有一台3842  7脚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