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的一个小疑问

楼主(2012-03-13):
时钟也是一个IC。。时钟也需要复位吗?如不需要。。为什么?
不是说所有的芯片都需要供电、时钟和复位吗?
因为我看CT3的时钟上并没有复位脚?

网友:
楼主说的ct3是什么机器

网友A:
时钟一般不会坏的,他是提供时钟信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时钟一般不会坏的,他是提供时钟信号的

我只是想了解它工作需要复位不?

网友C:
时钟芯片有的没有复位,并不是所有的芯片都需要时钟和复位,供电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钟芯片有的没有复位,并不是所有的芯片都需要时钟和复位,供电是必须的

请问。除了时钟。还有什么芯片没有复位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想了解它工作需要复位不?

如下面说的一样,有些要有些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钟芯片有的没有复位,并不是所有的芯片都需要时钟和复位,供电是必须的

嗯电子产品这些 功能全看设计的那个人

网友D:
台机以前的内存也没有复位,整体上来说,数字电路,供电时钟 复位 缺一不可,但也要看他气的作用,知道吧,时钟的复位就是CPU 的PG,要结合实际情况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台机以前的内存也没有复位,整体上来说,数字电路,供电时钟 复位 缺一不可,但也要看他气的作用,知道吧, ...

哦。。这个有些道理。。好像是CPUPWRGD也连接到时钟的

网友:
才cccccc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这水灌的。。。。。

网友:
不要这么死,活一点。

网友:
个人觉得“复位”信号指的就是:给了他这个定义的信号,他就的他就按规定做出相应的动作。某个IC设计需要这个信号就有,不需要就没有。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没人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