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E46G客户说风扇不转要求维修

楼主(2012-03-13):
一台联想E46G客户说风扇不转要求维修,检查发现只有在电池插入或者适配器接入的第一次开机风扇转一下以后即使温度再高也不转,换了个风扇也是一样,只好静下心来检查,风扇红色线发现始终没有电压,当然不可能转了,这种机器图纸还找不到只好去网上购买了一份,拆机检查,NND,那简单是风扇不转呀!板子进水有两处, 先清洗板子吧!用洗板水清洗,然后烘干!再开机指示灯一闪掉电了!奇了!拆机等都很小心不可能出问题呀!没办法检查吧,先准备测量各路电压,测了几路开机瞬间都有,想想不测了,因为只有清洗了一下板子,一定是那些腐蚀的要掉的元件清洗的时候掉了,仔细检查很快发现U17少了一只脚,正好是5脚是一个PCI-PLTREST复位的缓冲器,没有了复位,这种机器没有复位也掉电呀!找了半天找了一个换上去,开机又出现了久违的界面,再来修风扇测量接口3脚3.1V正常,1脚没有+5V_FAN往前找U22,1、2脚+5V正常,4脚VFAN连接EC电阻正常,试着更换U22,无效!不想再折腾了,直接连2、3脚,开机风扇立刻就转,但感觉噪音太大,在红色线上串联个50欧电阻,开机风扇中等转速,噪音小,试着运行了几个大程序感觉温度一点也不高!就这样了!

网友:
不能相信客户的话

网友:
对付这种糟糕的主板,只有这样简单点。。

网友:
客户机器还进水了,搞不好要赔的哦

反对楼主: 3.0 同意楼主: 5.0
对呀,还好楼主目测到断了支脚,要不然…………嘿嘿

网友:
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 要是我自己的机器就这么弄, 客户的么...还是尽量再修下吧, 个人意见

网友:
进水的机器要少保一段时间。而且价格也要说好。
前几天就有一台。机器好了。当时键盘是好的。。
没过两天键盘又坏了。。还好这人讲理。。。卖给他一个//哈哈

网友:
维修经验

8235687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好说

网友:
学习了    楼主

8235687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进水的机器 有什么后遗症一定要跟客户说清楚不然吃亏的是自己哦

网友:
遇到过MSI井水,客户要求赔~!

网友:
是啊进水的机器,稳定性.差啊.

网友:
幸好楼主修好了呀,这种客户赖人的功夫肯定是一流的

网友:
我老是用牙刷展酒精去刷,不过有时能刷不亮了

网友:
键盘进水%90都会出问题。,。,一般都叫客户换。

网友:
进水的机器是很麻烦的!

网友:
地方多少 范德萨

网友:
小伙子,手气好差,幸好人品不错,没哭

网友:
腐烂的    难搞

网友:
腐蚀的很严重呀

网友:
这个动手之前要和客户沟通好,要不然有理都没处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