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一台CQ40单独用电池、电源都可以开机,两个一起用也可以,但认不到电源。

楼主(2012-03-13):
单独用电池、电源都可以开机,两个一起用也可以,但认不到电源。
判断是充电芯片或保护隔离电路出问题。拆开后发现充电芯片和保护隔离电路是靠近在一起的,就随手测附近几个MOS管,发现保护隔离的一个MOS管内部短路,更换后进系统两样都可以认到了。但又发现了个问题,就是拨了电源再插上就又认不到了,关机再开机就又可以认到。是系统问题还是BIOS问题?据说这机有不充电的通病,刷BIOS就行了。明天先换个系统看看。

网友:
刷完解说下。。。。。。。。

网友:
刷完情况怎么样呀

网友:
是BIOS的问题吗  我觉得不是 可能冲放电电路还有别的问题

网友:
不会是bios的问题,个人认为还是保护隔离电路及io电路的问题

网友:
已经弄好了,重装个系统就行了。

网友:
用原装适配器

网友:
``   yaoxi ``

拂泪飞花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你说的认不到电源是  是说认不到适配器吗

网友:
哈哈,又虚惊一场

网友:
是系统问题吗  我还是不太懂  开机可以认到  重插就认不到 晕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电源管理驱动的问题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过重拆装一下电池就好了,

网友:
不会吧装系统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