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F550S不触发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2-03-13):
客户拿来时上电流表待机0.02按触发键跳变到0.06,在掉下来,从现象 看已经触发,只是不能上电。这种情况有几种可能,一待机电压不完整或是不正常,有电压没出来,二是后级有短路,电路保护了,三是开机芯片不能正常工作。

上面是它的上电时序图,不啰嗦,量公共点20V正常,+5V_BOOT正常,+5VA没有,+3VA是+5VA转换过来的不用说也没有了,
+5VA是由芯片U2 ISL6227控制产生的,量它的工作条件,主供电正常,21脚开启信号没有,

在这个电路中有很关键的四个元件Q2,Q82,Q84,Q85,当量到Q84时发现G极AC_IN信号没有,取下来在测Q84发现已经坏了,更换后上电
待机0.07正常,这时量+5VA +3VA正常,触发电流刷刷上去了,接屏LOGO出来了,此机修复。

网友:
很好的例子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经验丰富。。修这机器应该蛮快就修好了吧。。

网友:
修机思路很重要啊,楼主思路比较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