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会发出声音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2-03-13):
电感发出唧唧吱吱的声音,这种声音随着硬盘读写而改变。也就是说随着硬盘灯响。注意不是硬盘的响声,绝对是从电感发出来的

网友:
磁性材料本身一定会产手机械振动而发出声波,一般都是工作在超音频,人的耳朵听不到的,不过当控制环不稳定产生振荡,包络线落在可闻频率范围,那就听到的到了

网友:
是不是电感漏电了

网友:
不会是更换过的缘故吧?对调电感引脚试试呢。

网友:
用手压着它,还响吗?

网友:
换过电感也响,而新换的这个在别的主板上就不响,对调也不行

网友:
还得回帖混分呢

网友(2015-11-11):
电感发出声音还没有听过

网友:
大概是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