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G1,不待机,不开机,不走吗,艰苦维修

楼主(2012-03-13):
收到客户本本,说是不开机,问有无进液,确定无误,上电看一下。待机很小,才0.005,正常待机是0.025这样(裸板)。报价维修。拆机后没发现什么明显故障,待机一直轻微左右摆动,根据这个电流看,是没有待机产生的。于是测3V5V,果然没有。说来是幸运,手一摸发现6255比较烫。摸着摸着,6255居然冒烟,幸亏皮厚,要不然悲剧了。
手头没有芯片,订几个来,到了之后,换上6255,上面的Q2也有点鼓包,换掉。不敢上电,先测阻值,L9阻值很低,才39.毫不犹豫。,换掉U5 U1,阻值好了。

其他电路阻值无异常。慢慢加电,没事,一直到19V,待机0.25,心里高兴。接开关,按开关无反应,看KBCPWRBTN,有跳变,找南桥PWRBTN,这个电压时候时无,电阻上拉,示意图如:

直接断开EC引脚,3.3V有了,多次观察,都一直有。换EC,换了之后上去还是这样,纠结啊,这不是欺负人么。问一下别的朋友,有无南桥空焊出现这样,大家说没有,除非南桥坏。好吧,我再找南桥,晕,发现也没有货了。订南桥。又是两天时间,到了之后,上去,好了,开机一直稳定。哎,这个用还怎么久了。电流到0.5左右,轻微摆动,不走了。我勒个擦,打波形去。

首先ADS# 然后FRAME#然后 CS#。都有波形,问我为什么打波形,因为我跳跃一下,而不是一个个查下去,如果跳跃判断准确,就少费事了,没有什么更多的道理,时序为准。ADS下拉有了,FRAME#波也有了,CS#很好的矩形波,不说了,刷BIOS。刷了之后,电流上扬,亮机了。装机测试,无其他故

网友:
看不到图啊。

网友:
纠结。。还是学习了,。

网友:
等来漫天   没有看见图

网友:
楼主是什么芯片组的  那个帧信号打的是什么总线上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