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遇上新问题

楼主(2012-03-13):
CQ41  I3独显不触发测得BIOS芯片所有脚都无供电   请问一下老鸟们   这个主板的BIOSS芯片第8脚和第七脚电压是不是待机就应该有的呀…………

LA-4107P CQ41.pdf

网友:
+3VS是开机以后才有的。

对

网友:
待机时BIOS就要正常工作,3脚 7脚 8脚有3.3V    4脚接地
1  2  5这三个脚有波形,这三个脚的波形有点乱,不整齐
6脚有正弦波形
以上结果我在ACER上面测过,和这台机类似

网友:
楼主测待机3v存在,BIOS芯片8脚无电压的话,说明BIOS在这个机型不参与触发,应该是触发后才有的供电的

网友:
不触发线跑线看下出发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