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分钟秒杀2台笔记本

楼主(2012-03-13):
第1台:联想F41A,无待机
联想F41A无待机维修
板号:LA-3571P
故障现象:待机0.00  不触发
分析:待机0.00A,一般就是主供电电压没有出来,首先要测量公共点是否有。
拆机后仔细观察主板有无进水、腐蚀地方,再用万用表测各大电感阻值正常,再次通电,测公共点电压只有17V,明显偏低,来查隔离保护部分的条件:
实测PU1A1脚已经输出3.3V正常电压了,那么再来看一下PU1B这个LM393的运算放大器
关于P管PQ10的导通条件,一般的人都知道了,我不做细说了,具体的往下来看。
实测第7脚无电压输出,则5脚为0V6脚为3.3V,那么我们知道从运算放大器的工作原理来看,5脚电压必须要大于6脚电压才能有输出,继续查找5脚的线路。
PR181脚发现没有电压过来,用万用表打与其他B+电压连接处不通,看来断线了,于是将PR18电阻的1脚接线到B+点上,接上再次上电0.01A,触发亮机。
第2台:索尼PCG-6G3P触发电流0.35掉电
现象:触发电流0.35掉电
故障引起:听客户说是被摔了一下
处理:拆机后测各大电感均无短路现象,在瞬间掉电的过程中测全板的电压,3V,5V,1.8V,1.05V,1.2V等均正常,只有CPU无电压,由于客户说此机是摔的,还是来仔细的目测一下,重点在看CPU供电IC时,有一个电阻摔掉一边了,

由于找不到电路图,跑了一下线路,这个电阻是BST脚位,后将电阻重新焊接,触发电流上到0.96,测CPU电压已经出来,波形也正常。上屏亮机。

以上两个实例确实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段时间都是修的一些简单的,望各位高手别拍砖哦~~~

其实我主要是想表达一个维修中很重要的步骤就是——目测。

网友(2012-06-17):
楼主功力深厚啊,20秒秒杀2台笔记本,不过这两台我觉得是运气吧。

网友(2012-04-16):
有点夸张,有点技术,有点运气

网友(2012-03-15):
老何不错哦,但是标题起得有点夸张。。。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才能这么快修好两台啊

网友(2012-05-23):
是的,这个不是说楼主没技术。而是因为对电路熟悉所以就觉得简单了
十分钟。。。牛呀。仁宝的机器为什么好多都断线呢 是不是有人给拆装机呀。。
看似没什么技术含量,,但是 很有维修实力呀

网友(2012-03-13):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在大家面前都拿不出手了。

网友(点评):
老何经验是越来越丰富了啊

网友:
这钱来的真轻松,一定要心细才行的。维修不能分心。

网友:
修的钱也是给老板的,呵,我依然是打工仔。。

网友:
这几天也是修一些简单故障,换开关,拆下来装上就好了,走狗屎运了,要是都这好修这可爽了

网友(点评):
那这个行业就不好做了,人人都来做这行啦

网友:
还有一台华硕1.2V输出2.5V的,觉得太单调了,也没发了。

网友:
厉害  真是秒杀。。。

网友:
    还没有正式学习笔记本维修....  紧记LZ发帖的中心思想“目测,要细心”

网友A:
也是一样,这几天都是简章的东西,换键盘、换电源座、加焊

网友:
一样越简单的越需细心,学习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捧场。。

网友:
有图有真相,目测有时也能解决大问题啊

网友:
很好!对初学者还有是有一定的思路帮助的吗?说的也通俗易懂。这样的贴可以活跃论坛气愤/。高深的也要从简单修起啊

网友:
我这里每天都是一些新机器DV2这种的图都没有

网友:
快餐式的维修`!

网友:
维修狂人!好羡慕啊!

网友:
真羡慕有机器修的各位了!我是这 两天闲的没有机器来!

网友:
观察力是第一步啊

网友:
LZ的思路非常让我敬佩 !    条条有序啊      。  看来理论知识也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过奖了,你也会做到的

LZ以前在哪儿学习过 ?

网友:
今天要修的机器多,楼主的标题取的好,我想一定是好文章,正准备看的,没想客户来电话问机器修好没,只好先修机器了 ,有空再看你的大作.

网友:
我修到一片联想天逸F41M的,跟楼主第一台一模一样的现象,也是PR18没电压,飞线过去后结果发现PR18又开路了,原本499K的变成了1。99M欧,小店刚开业现在手头一片料板都没有,还没修好了,悲剧啊!

网友:
楼主  技术很给力啊    为何 不自己开店 啊        顺便  问问楼主 qq多少啊

网友C:
真厉害,10分钟两台本本,只怕拆一台也得超过10分钟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真厉害,10分钟两台本本,只怕拆一台也得超过10分钟吧

过奖了,都是他们拆好了,让我来修的,下午遇到一台索尼的,有的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过奖了,都是他们拆好了,让我来修的,下午遇到一台索尼的,有的搞了

你上午不是搞定一台SONY的么

网友D:
验证了一看二看三拖四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上午不是搞定一台SONY的么

这个又来了一台索尼,有点严重,二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验证了一看二看三拖四焊了!

我一般只做一看二看,不喜欢做三拖四焊。因为有的时候芯片加焊只会扩大故障,反而得不到修复的效果。

网友:
偶像啊,我以后的目标

网友:
很强,师傅级别。

网友:
楼主大好人,感谢提供维修经验。

网友:
正如在广州学的时候教学主管说修主板第一步先目测

网友:
10分钟修两台,效率真高呀!5分杀的技术功力不错啊、。

网友:
楼主真的好厉害啊,值得我们新手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是一样,这几天都是简章的东西,换键盘、换电源座、加焊

加焊都没得了 、越来越差

网友:
楼主你这样太打击人了,没事做就搞好了

网友:
都高手了,自己干吧,来钱多

网友:
对于我这个初学维修本子的人,学习了

网友:
标题过于张扬了

网友:
感谢LZ发这样的帖子,让我等新手一饱眼福

网友:
是啊。维修中目测很重要。。

网友:
肯定有人帮拆装吧.

网友:
牛是吹出来的,如果我是你的话,要花很多时间才能故障。

网友:
我只修,很少拆。

网友:
楼主人才啊,这么快的速度就解决了

网友:
真是高手,不服不行。

网友E:
越来越牛了啊?开店啊啊?
sbsl
老王,还没有哦,依然打工。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越来越牛了啊?开店啊啊?
老王,还没有哦,依然打工。

网友:
10两台?吹牛逼不打草稿啊,查找PDF翻页10秒都不够用的 看下图纸的元器件10秒也不够用的 神眼啊 打开PDF不用翻页 不用看元器件的话10秒够了

网友:
激放电阻,这个电阻坏的也很多哦.

网友:
一观二测三动手 果然重要

网友:
楼主真是有效率,我也是觉得目测太重要了,上过几次档后,才发现

网友:
这种机器 修着心里痛快 呵呵 不过肯定不多的

网友(2012-04-17):
楼主神速啊,难得

网友:
我修硬件也就今年才开始的。今天遇到一个以前修电视的。他说维修其实就是从换件开始的,换多了就有经验了。我们这里有一家具备专业工具的一家,去了对于不开机的电脑就是三部曲。显卡。南桥,北桥,还不亮就让换上板了。楼主思路清晰,功底很深。佩服。

网友:
目测太重要了。。。

网友:
是的,维修目测确实很重要

网友:
人才啊,,都是

网友(2012-07-07):
真正的秒杀,厉害。

网友(2012-10-01):
楼主的贴子发的挺多,技术也挺好,不过运气更好啊